电源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10):
一杂牌电源接上主机和显示器,显示器指示灯都会灭掉.另外换个好的电源接上主机,正常开机,显示器灯不会灭。
检电源各个输出电压 黄线12。5v   红线5.5v  橙线3.03V 紫线5V。第一次修到这种问题的电源,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12  5  V高了一点吧

网友:
12V高了0.5V会影响显示器的指示灯灭吗?

网友:
是接显示器电源的那个插座不良吧。一般有两个插座的电源,显示器插座是直接连到220V的,不经过开关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