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h4 43脚输出

楼主(2009-12-10):
哎呀,原来的帖子被删掉了,可能我问的太笼统了。
我说的全面一点吧,IBM T40  待机时:max1631  22脚有供电15点几,9脚有基准电压2.5v,23脚有供电15点几,但是没有3.3v和5v输出
于是我就去查7脚和28脚的开启信号,发现是由电源管理芯片pmh4的43脚来的
pmh4  7脚有3.3v待机电压,但是现在在43脚没有输出。
我想问下pmh4的工作条件,什么情况下才能满足43脚有输出。
只要25脚26脚的RC振荡起振就会在43脚有输出吗?还是要别的什么条件才可以?
希望朋友们能帮我解释一下~
我的主板应该是有断线,出现在这样的问题,没有3.3v和5v,掰掰板子有时会好,不过我想查下是哪断线了,想飞下线。
现在只查到这个条件始终满足不了

网友:
应该有24脚PWRSHUTDOWN#吧。你怎么不查TB呢,这可是很要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看这个图,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23脚的电压应该是3.2v才对吧。你的总控制信号就不正常。23脚的总控制信号是从PMH芯片的24脚发出来的,通过D12后直接到MAX1631的23脚。建议查看PMH的供电是否正常(3v从东芝芯片的59脚出来的,PMH供电脚31脚)。7脚和28脚是从东芝芯片的最后两个脚法出来的。PMH芯片的43脚在经过了r886后电压为0.2-0.3v左右后直接连接到东芝芯片的最后两个脚。仔细的去跑电路吧。

网友:
你看看PMH4的7脚有VCC3SW吗?还有46脚的SWPWRG正常吗?26和26振荡正常吗?这些都正常的话M-ON2就应该正常输出了,否则pmh4可能坏!

网友:
换了个pmh4好用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