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昭阳E290M无法开机

楼主(2009-12-10):
今天接一昭阳E290M的机子,待机0。01A,有时0。02A按开关后就跳一下到0。03A。拆机发现此机进过水,有发霉的地方,为键盘接口附近。清洗,加焊,后电流跟之前一样,开关有3。3V电流到0。03A时,3M5M也都有,说明开机电路已工作,在测电压的时候,无意间一表笔接到实时时钟晶振32。768一脚,此时面板灯亮,可以上电了。关电后,再开还得要触动晶振一脚才可有电流跳变,晶振此脚电压正常,此脚经一10M欧电阻和一无极电容直达南桥,此南桥为GBM带红胶的,此南桥重新植珠后,问题如故,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该从何入手,是不是该换个南桥???急盼!!

网友:
晶振的频率不对,更换谐振电容、电阻、晶振。还不行就南桥问题了。用示波器看比较直观

网友:
先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换个晶震试试啊还有那电容,祝你好运

网友:
换晶振吧,华硕的机器也喜欢出这种问题。

网友:
还是先认真观察主板看看是不是还有进水的地方没有清理的好,如果只是盲目的换件有可能会扩大故障范围的

网友:
这种情况,换个晶振,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应该能看出点东东吧,有波,还不行的话,只有换桥试一下了,南桥很好换的!!!等的时间不如换个呢。。。

网友:
换晶振和电容后,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我修这问题都是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各位,忘说了,此晶振已换过两个,谐振电容也换了,就差那10M欧电阻没动了,南桥重做过,难道真要换个?明天换个看看了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种板子,不过我把南桥都换了板子因为没有烤箱就用大风筒加热到板子都很热了,冷了也不行还是要碰晶振才能上点不过我以前修到一个碰了晶振上电了还能点亮,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种板子,不过我把南桥都换了板子因为没有烤箱就用大风筒加热到板子都很热了,冷了也不行还是要碰晶振才能上点不过我以前修到一个碰了晶振上电了还能点亮,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把南桥给换了,也还是不行,我也是没有烤箱,也用风筒大面积加热,也还是不行,还是要碰晶振才上电,晶振都是OK的,最后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