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66A主板,B+产生的条件

楼主(2009-12-10):
遇到一台机子C466A(与LA-3691P      80%电路相同),别人修过程没修好的,零件少了好几个补上,不上电,B+没出来。VIN有PQ9所有PIN都为19V,PQ10PIN都为19V,    B+没有(正常的的是,PQ9。PQ10PIN4都为8点多V。PQ18开启1PIN拉低,PR60与PR53分压产生的)这板我今天没修出来,我不知道这个B+产生都要哪些条件,还是必需要按下开机按才有B+,还是我思路错误,请大家给个意见,哪位兄弟帮我分析下B+的产生,详细点,我好学习学习,走过路过的兄弟你也可以想想,当你遇见这样的板,你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修这片板,(注:这板被别人修过,零件换了一大片)

网友:
不好意思没遇到过这情况  但兄弟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你遇到的问题是典型的 仁宝回路,
请搜索一下,,F41的不触发那个案例

网友:
板子修好了,,,PQ26坏了,,

网友:
在这时谢谢各位

网友:
那是不是B+短了啊  要是烧了应该很简单的啊

网友:
用二极管档量B+阻值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