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用换电源无法启动

楼主(2009-12-10):
主板用换电源无法启动
主板是华擎AM2NF6G主板。20针电源接口。
用长城的ATX-300p4-PFC 正常工作
换了航嘉LW-6228机器就无法启动

网友:
航嘉的 不通电吗 。。待机电压够不够 。绿线电压多少 。灰线有没有断路?

网友:
那个航嘉电源是好的。
在其他几台机器试了。都能用.

网友:
那你要换一个电源看一下是不是确定主板坏了。
换之前先测一下PCI  A14脚对有有无短路,和各供电有无短路在通电。

网友:
机器用长城的ATX-300p4-PFC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两个电源都是好的。
主板是20针电源接口。
两个电源都是20+4=24PIN接口电源

网友:
二个电源不接负载,测下5VSB和绿线电压,
短接绿线测一下各个电压正常不,有什么区别。
就可以看出来问题出在哪里。

要是你有测电源的工具的话可以测一下。

也有可以能是接解不良造成的。细心一点。

网友:
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故障

一个电源可以正常跑马
一个电源开机掉电 类似CPU供电短路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   是主板的事  楼上说的对  应该是CPU电路的问题  到最后还是建议客户换掉主板  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