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换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12-10):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接口  不知道怎么改  来这里向各位前辈指教下  (本人菜鸟一个  高手莫笑)

着是拍的照片

网友:
问题是改用通用板后怎么改这个灯管的接口

网友:
这个接口是给两个灯管用的。 地是共用的。可以用四灯高压条改。也可以找到四灯高压条是这样的接口的。

网友:
就用大口高压板改好啦。。。或是直接焊在四灯小口的高压板上也可以啊。。这个不难的哈。。

网友:
有现成的通用的高压板呀

网友:
大口4灯,现在不常见了,那根细线只公用的地,没啥奇怪的

网友:
大灯接口的高压板价格也比较低。如果没有,可以买一套小口转大口线接一下。

网友:
哦 知道了   多谢楼上几位的指教....

网友:
用大口的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改下接口就可以很容易解决问题了.

网友:
怎么用通用一体板屏不能正常的开机   屏是一闪一闪的  换成四灯小口高压条就能正常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指教下  。。。。。

网友:
直接用四灯大口高压条替换即可

网友:
在种接口的高压板有的卖··把地线接在一起行不通··

网友:
一体板的功率不够吗?用大口通用板改就OK啊,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以后看到同样的就不会惊慌失措咯。

网友:
改4个接口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