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C LM7W不加电

楼主(2009-12-11):
LM7W不加电,8734A右侧电阻R255掉件,补上后,加电电流上到0.15A无CPU电压,CPU供电IC ISL6262CRZ被换过,重新换后CPU电压正常,但上CPU后电流偏大,正常为0.85A左右,此板上到1.25A,与CPU供电IC第4脚相连的电阻R925坏,换后OK

网友:
兄弟怎么不传两个标图出来啊

网友:
兄弟,看来你是在大众电脑里面做工厂维修的啊,都是产线下来的主板,故障点比较单一和集中啊~~~

网友:
楼主最好能上个此IC的图说明一下,这样有利于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