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C VR240F

楼主(2009-12-11):
VR240F 19V短路,CPU供电MOS管Q60坏,CPU电压对地短路,CPU座背面电容C188短路。
VR240F 19V短路,背面8脚MOS管Q6,二极管D3坏,换后OK
VR240F待机0.01A正常,开机电流上到0.19A,背面SC411(16)旁电阻R458处腐蚀断线,接线后OK
VR240F VGA显示红屏,VGA接口插孔不良,换后OK
VR240F 3.3V(L14)短路,南桥坏
VR240F网不通,网卡6103L和网头旁80欧姆电阻坏,换后OK。网不通时可以量一下网头1、8和2、7之间要有150欧姆阻值。
VR240FLCD显示画面左移,右侧局部黑屏,LCD接口旁电感L1掉件,补件后OK
VR240F待机0.01A正常,不上CPU开机电流上到0.78A, 正常0.52A,1.5V(L12)电压便高,背面SC411(U29)坏,换后OK
VR240F用电池能加电无显示,3.3V对地短路,CF卡槽旁U41坏,换后不短路,用电池能加电无显示,CPU供电IC ISL6262CRZ坏,换后OK
VR240F不开机,时钟IC的3.3V对地阻值偏低,正常296欧姆,此板只有200欧姆,换时钟IC后OK
VR240F网卡有发送,无接收,网络受限制,网卡头背面8脚电感L5坏,换后OK
VR240F耳机声音小,耳机接口两旁30欧姆电阻R538、R540开路,换后OK
VR240F耳机无声,耳机接口旁电感R538、R540阻值偏大,正常为80欧姆。
VR240F耳机无声,耳机接口5O脚在插入耳机时应对地,耳机接口坏导致此脚在耳机插入后阻值仍为无穷大,换耳机接口后OK
VR240F不加电,进水MAX8734附近氧化,处理后量CN2(10)电压为18.5V,又量电池口旁小三极管D35应有3V电压此板没有,D35与U10相连,换U10后OK
VR240F待机电流偏大,8734A发烫,8734A旁5脚IC U6短路,换后OK
VR240F跑3D掉电,CPU座背面温控芯片附近电阻R87阻值偏大,正常为100欧姆,换后OK

网友:
看楼主修了这么多台和VR250F真让人震撼啊,能分享一下你的VR240F的图纸吗?被你“勾引”的也想研究研究了,顺便顶你一下

网友:
我来传这个图,呵呵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修方正的,此机型也应是方正,机型不知。 楼主说说!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机型的。不过认真看了看楼主的帖子,有矛盾的地方:
"VR240F耳机声音小,耳机接口两旁30欧姆电阻R538、R540开路,换后OK
VR240F耳机无声,耳机接口旁电感R538、R540阻值偏大,正常为80欧姆。"
还有就是对照了一下懒虫的图纸,应该是R538和R549而不是R540,图纸上给出的阻值是47欧。
R540在U35 SC411旁。
当然,也可能楼主是对的,图纸的版本不一样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