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DELL D610开机自检死机

楼主(2009-12-11):
接到一DELL D610 ,故障现像是可以开机,但在自检画面时,自检进度条走一小段就停住了,并且电流停在1。2不动了,按任何键都没反应。反复试,发现过五六分钟可以走过,之后还会显示不是原装适配器的英文提示,有时可以进BIOS,但进去后也会死掉。最长一次是可以进系统,但后来重起就死了!
    开始以为是不是某个设备自检不过引起的,换过内存,把能拿的都拿了,还是老样子,应该是主板上有问题了!既然能到开机显示自检,我首先想到的是不是BIOS有问题,其次是不是主板哪里供电不稳定,再次就是时钟不稳定!
    可最后都不是我想到的,师傅看了下,他压着北桥自检条就走过了,而且到windows滚动条的时候,要是不按就停了,但按着又接着走!原来是北桥空焊了,很奇怪不知北桥什么信号哪里虚焊了,要按着就接着继续走,而不用按着重启就走过!
    本人才刚学了一个月主板,现在转做笔记本的学徒,好多东西不明白!学徒不好做啊!有的东西感觉还是在论坛能明白些!

网友:
这就是师傅的经验,好好跟着学!

网友:
是的 我刚到深圳学习的时候也这样的 就跟文盲看书一样 就跟看花一样

网友:
有同感呀    刚学一点思路也没有  拿到机不知从何下手呀

网友:
新问题 新手

网友:
我估计应该是南桥虚焊,只不过压北桥时南桥----. 到底哪个件的问题,修好后时间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