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海尔H60S 板子的朋友看看

楼主(2009-12-11):
海尔 H60S 接口背面 有一个 Q6 是什么管子 现在故障白屏,Q6 烧坏了。

网友:
不充一下,是显示器接口背面的Q6坏了,在修电路的时候,特别是烧胡的小芝麻管,分不清是场效应管,三极管 N P 沟道的。 谢谢老师们给个提示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屏的供电修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