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蓝屏问题

楼主(2009-12-11):
请教各位前辈一奇怪的蓝屏问题。。
  故障是这样的: 客户一台机器说蓝屏了。我过去看了下。把机箱盖打开把硬件检查了一遍就启动。正常了!
  于是吧机箱盖盖上放好在启动蓝屏了。我又把机箱盖打开在启动正常。在盖上启动蓝屏。反复了N次每次都是这样
  真叫我苦笑不得。最后给客户说别盖机箱盖了。这样散热还好点。客户被我说服了就答应了。
  请教各位前辈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细心检查一下应该会找到问题的, 主要是线路上的。

网友:
应该是板子某个地方存在虚焊,或者哪个插槽松了,导致的(比如内存槽,显卡插槽,pcl插槽)

网友:
应该是机的问提..换个试试.....

网友:
难到侧板盖上会碰到什么?

网友:
我也以为应该的机箱的问题!
  我吧机箱盖靠在机箱上本想这样不会蓝屏也可以挡住灰尘。谁知道还是蓝屏。拿开就没事!
  换机箱太麻烦。只又不给他扣机箱盖了

网友:
主板接触不好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接地不好啊!!漏电???

网友:
应该是风水问题 开个玩笑 不要扣分   碰到过这问题 显卡金手指用橡皮擦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