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176指示灯闪烁

楼主(2009-12-11):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显示器是长城G176,带玻璃的那种!外置电源适配器!接上电源,指示灯就一直在闪烁,无显示,过个10分钟左右就一切正常了!
拆开发现只要接上屏线,指示灯就闪,不接屏线指示灯就正常的 。请问 是什么问题 !

网友:
楼主换个新电源试试   这种机器电源输出不稳定就这样的情况

网友:
电源没问题 !我用的就是 新电源试机的!应该是驱动板上面的 问题!但是具体的 我就不当清楚了!有人修过这问题的机子吗?

网友:
上次在论坛上好像看到一个类似的,是屏电路的问题哦

网友:
是什么问题 你都要打开机器 要测量有关电路及元件,没有测量 只有表面现象,所以只能说是屏和驱动板都有可能了

网友:
屏没有问题!电源也是好的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驱动板哪儿的问题

网友:
发张驱动板的图片啊

网友:
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看看驱动到平上的电压

网友:
指示灯闪烁,说明存在负载短路情况,但是过一会就正常,说明应该是电源滤波电容存在问题,请检查一下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行啊

网友:
可能存在虚焊了

网友:
大多情况是2次电源的滤波电路故障引起的

网友:
这种驱动板设计的不太好!发热的东东挨在一边,使用一两年后电解电容慢慢失效,就出现LZ所说的现象,再不修熬久一些就可能坏芯片了,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按一下屏的接口处就正常了,后来把屏接口焊接一遍就一切OK了。

网友(2010-01-10):
如果不接屏。显示器指示灯不灭的话,你就把12V 旁边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D2换成磁珠.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出碰到过一台长城19的,和你的现象一样,把二次电源的电容全换了还是没好,一直找为到原因,14楼的办法可以试下。

网友(2010-02-21):
遇的毛病多了,什么都能碰得上。
----------------
一个人送来两台长城196液晶,一台是主供电电容鼓,换完就OK,另一台成色极新,故障就是绿灯一直的闪,屏无任何反应。要了命了,还以简单呢……

找全新的同型号配件:把第二台主控换掉,电源换掉,高压条换掉,挨个换都不行。全都换掉仍然不行故障依然。屏是好的,把故障机的屏接到另一台已经修复的就一切OK,郁闷了。

开关线短路??晕倒。。。懒得弄了,明天再说

网友:
接不接高压都不行,电源是新的(绝对良好),问题应该出在主控上,一接主控开关键上的灯就直闪,郁闷中

正月初八,给大家拜个晚年了~

网友:
明显的供电不足,看看在接与不接状态下供电稳定如何啊

网友:
把主板的12V.5V.3.3V的滤波电容适当加大就可以根治.

网友:
供电不足呀。。换12V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