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买了个电源测试器?插上并口的电源插头其他灯都 ...
请教!我买了个电源测试器?插上并口的电源插头其他灯都不亮了!

楼主(2009-12-11):
请教!我买了个电源测试器?插上并口的电源插头,在插上P4头就只有+5VSB灯亮了!
电源

网友:
那就是没输出电压。绿5V亮了没。没亮的话看电源初级电路

网友:
迅龙科技
只要不插其他的!只插24针就玩全正常!只是-5不亮!那是正常的啊!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P4接头是不是和并口电源线同时插上去?同时插上去就只有+5VSB亮了

网友:
熟悉电源原理,用万用表就可以搞定电源了,没必要搞测试仪器的

网友:
那就没见过了。你用的什么测试仪器。我一般修电源不用这些。直接量绿5紫5.这些都出来。电源初级就没问题。重点检查变压器后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