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10会不定时的屏暗~大虾来帮忙一下~

楼主(2009-12-11):
灯管已换~没问题`显卡,屏线也查不出问题,现在实在没招~大虾们赐我点力量吧~~

网友:
看下灯管接线是不是有松动,拉下试试,再看看高压条高压包````

网友:
等暗屏的时候量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换高压,不正常的话看什么地方不正常,跑跑线路,分析一下

网友:
显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休眠针卡住了,不行换个屏或是屏线看看(有的话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