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11):
产品为:佳能LBP2900
身为新手不敢确认在线等答案
佳能

网友:
你可以放心的换鼓了。。

网友:
谢了,那我就放心的换了

网友:
黑边是鼓心造成的。鼓肯是不行了。

网友:
是鼓心坏了,换鼓心成本低

网友:
换鼓芯!也要清理干净刮板!!!!

网友:
换鼓芯是权宜之策,要真正解决好就换鼓吧

网友:
换鼓芯不行,再换鼓

网友:
不是鼓就是加热组件

网友:
换个鼓芯先吧

网友:
只接换硒鼓

网友:
应该更换鼓,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废粉。鼓芯。充电辊。刮板。具体要看实物

网友:
清理废粉。换充电辊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