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240 965+ich8 声卡时有时无

楼主(2009-12-11):
神州hp240       965+ich8 声卡时有时无

alc883的声卡 问题就是 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声卡设备  但是重启有可以 有时候又不行
系统是安装版的xp   驱动是原版的
查了883的工作条件  电压 时钟   rest  都正常    换了883芯片   芯片外围的电阻 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好
重新做了全新的南桥  换了bios    换了时钟芯片    还是不好
最后发现  alc883 的第6脚那个时钟  时有时无          接时钟脚的那个电容也换了  还是不行    各位大哥   小弟 求救啊 我有20片都是这样的。。。。。。。。。在线等。。。。

网友:
这么可怕?能搞的都搞了还不行真没法了。如果有图纸的话传上来吧,让论基地的兄弟们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已经解决   是南桥本体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