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WorkCentre 3119一体机过热错误

楼主(2009-12-11):
求各位大侠帮我看下这个问题这么解决。
客户一台WorkCentre 3119一体机过热错误!
扫描·打印都不行
问题

网友:
你怎知过热错误?故障代码是甚么?定影过热查热敏电阻/温控/定影正常的话主板电源板都有可能

网友:
没又代码。显示屏上显示过热错误啊。!

网友:
先查定影中的热敏电阻/温控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