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按下 开机键后, 响 滴滴滴滴四声,四次,

楼主(2009-12-11):
x61按下 开机键后, 响 滴滴滴滴四声,四次. 换了内存也是一样 内存电压正常 1.8V 0.9V 那位大哥遇见过 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哦

网友:
也可能是北桥 !!!

网友:
有没有找一下内存槽和阻值。有可能是北桥虚了

网友:
能开机吗?把所有的设备都去掉还是一样吗?

网友:
开机 灯亮 屏不亮 象是内存不过数 刚才把北桥加焊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内存槽也焊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