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新蓝 视点8100品牌电脑主板一例

楼主(2009-12-11):
今天接到新蓝品牌电脑一台。
型号:视点 8100
主板:华硕P5SD2-TM/S
芯片组:北桥SIS649 南桥SIS965
I/O:8712F-A
时钟:ICS532521 和 ICS6312267
故障:检测卡显示00
维修过程:先测各组供电,一切正常。测CPU 复位 PG 无。CPU AD线电压1.2V正常。
考虑到AD电压正常。无虚汗现象(775 CPU)CPU无PG 复位。应该是北桥没工作原因。
北桥电压正常情况下,先查南桥 BIOS等。再看主板用的是8100硬网卡。听前辈说过,
8100网卡也挂在PCI到南桥的AD线上。会不会是他的故障。从简到难。先拆8100.
通电,CPU PG1.2V 复位1.2V正常了。上CPU C1出现了。至此维修完毕。要客户购买
个PCI网卡就可以了。
附上该主板BIOS:(580U自读)

网友:
厉害  什么是硬网卡啊

网友:
BIOS 有用,先下了,谢谢!技术可以。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真好,BIOS收藏,

网友:
简单明了,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