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主板全板无复位

楼主(2009-12-11):
型号:K8m800-m2
故障:点不亮
1:客户拿过来时板上全是灰尘,先把灰尘去掉,
2:各组电压对地打阻值均正常、
3:上假负载量得供电,时钟均正常,但全无复位。
4:再测电压时发现coms 跳线中间脚有~4v的电压,正常应为~3v,取下跳线还有~4v的电压。故障点应该就在这,从这开始跑线路,发现连了一个电阻后有一路连到了IO8712的第68脚,换IO后coms跳线的~3v正常。
5:上电复位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据我了解,中间针直接进SB的 ,电压应该是电池通过跳线提供的 ,不知道楼主的板是不是搞特殊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电压有问题,要不就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
我刚才也查了8712的引脚定义,68为vcch or vbat.
IO能把电压置高,我还真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
IO能把电压置高,我还真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