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泰信APS3005S稳压电源怎么用

楼主(2009-12-11):
我新买的安泰信APS3005S稳压电源,把电源线接在红正黑负上,输出电压正常,可是一接到笔记本上,按开机电压就被拉低开不了机,笔记本是好的,我第一次用这电源问下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要设置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晕,左边有限流的二个旋钮,一个精调 一个粗调,粗调打开底就行了

网友:
哪个是精哪个是精呀,

网友:
立刻计划批破批;度时度一一和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可调电源吗,调节电压边上那个就是调节电流,一般为5A吧,你把他调到最大就可以了。

网友:
你买的电源没带说明书吗,看来你比我还新手,用这个东西是学过点维修的人都知道如何用的啊。没这东西可没法修东西啊

网友: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基地的3005SI,可以看到SONY的待机

网友:
SONY的待机电流小,需要四位电流显示才能看出来。

网友:
小样的稳压电源,说是5A的电流,可是我买的这种电源,拿来拷机,要是电流稍大点的机器,开个半个小时热得不得了,竟然会自保不输出电压,恶心

网友:
楼主不会吧,这点悟性都没有。
就那几个键,还都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