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硬盘后面10G有坏道,能不能用MHDD割掉?

楼主(2009-12-11):
如题,本来想直接分区,然后最后一个盘再删掉,但是不知道其它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以前一些零零散散的坏都是直接修复的,但效果不明显,这次顺便学习一下MHDD的使用,请各位帮忙一下……
硬盘

网友:
MHDD有坏道修复工能啊,先试一下,别乱册除哦``````````

网友:
可以修复,但是效果不怎么样,刚好这个硬盘坏道是后面的,所以看一下MHDD能不能把后面的剪掉……

网友:
可以砍短,HPA命令,0是软砍,1是硬砍,软砍不可以恢复,硬砍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