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发一个很好找,很好用的翘壳工具

楼主(2009-12-11):
发一个很好找,很好用的翘壳工具。 我一直在用。 因为受力面积大。绝对不会产生翘痕。
笔记本
。液晶显示器都适用。
笔记本

网友:
吓我一跳!原来是这个!不错很实用收藏了!我也去准备一个!!

网友:
太有创意了 佩服佩服

网友:
好多人都是没想到用这个的

网友:
会不会划伤。。。

网友:
不小心就见红了吧
另外不会刮坏东西?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危险噢,,,有专用的开壳工具,外形跟这个差不多,不过是塑料做的,尺寸也比这个大些。。。

网友:
太吓人了!
其实很好解决——将镊子掰开,ok,你有两个专业撬壳工具了。如果想再好一点,可以将半边镊子的棱角磨一下。

网友:
是不是装修用的批刀啊?

网友:
今天用信用卡开了个飞利浦的液晶显示器,还是有划伤,郁闷了,手势不对?有谁上以下开壳的图片教材???

网友:
受你启发,冰箱里铲冰的朔料铲也可以!!!那天试试,不过之前一直用卡!!

网友:
搞维修的都有弄坏过镊子的,就那一片镊子或者1字螺丝刀不是都可以么!有些液晶显示器壳子太硬不容易翘,我觉得还是1字螺丝刀或者半个镊子好!

网友:
刃口宽,易找到卡口位置。

网友:
开液晶的壳,就没有不留下撬痕的。这个是泥水工用的工具,我也去找一个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好创意,我们的工具就应该在实践中研究和自主开发,呵呵。

网友:
基本上全部暴力解决
卡子全断
悲哀啊

网友:
进来还真吓了一跳 。。。 一般都用银行卡的。。

网友:
先用手掰 然后用撬 最后用暴力大法 怎么顺手怎么拆

网友:
自己用的是一个戳刀,以前在工厂里自己做的,材料是钢的,前端很薄、平。而且翘东西时,外观就像一个没有饼的一字螺丝刀。戳刀上的条纹可以防滑,相当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机箱前面的塑料挡板,将其磨成刀型,一直在用,现在已觉得非常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