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充电自停

楼主(2009-12-11):
故障现象:
机器接适配器和电池开机使用,约10分钟左右机器停止充电,且电源切换为电池,并且移除电源再次插入无法切换回电源供电,必须断开整机电源才能恢复为电源供电
分析与处理过程:
该机充电时电流正常,停止充电后,测量B+,为电池电压,电源供电已被切断,查找源头,PACIN,ACON均正常,ACOFF有效。ACOFF由EC控制,此时ACIN亦正常,并且切断时间相对固定,有点怀疑ROM有问题,刷了ROM,故障依旧;于是怀疑电池充电过程中电流和电压给EC A\D的检测信号和SMB数据,先来软的,分析仪监测充电过程中电池提供给EC的数据和实测数据比较出入不大。然后来看A\D输入,ADP_I由ISL6251提供,正常;BATT_TEMP有电池端口的RT提供,正常;BATT_OVP由LM393比较器从BATT+分压得来,问题就在他了,该信号临界电压为1.5,分压比为0.111,过压值为13.5,实测分压比减少,11.3V时OVP电压约1.45,所以充电几分钟后电池两端电压升高造成OVP假象,经测340K分压电阻变质为226K,更换后故障排除
最终结果结论:
BATT-OVP分压电阻变质造成OVP状态误报,EC主动切断AC输入以保护

网友:
从没见过电阻变小的,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有材,不过也有昂首向前一样的疑惑。还真没见过阻值变小的情况,特别是上百K的电阻

网友:
先顶起来   一会让师傅讲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名词看不太懂

网友:
师傅要讲哈,,里面有些专业术语有点看不懂

网友:
能上个图仔细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