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t120g的难问题!!

楼主(2009-12-11):
一块迈拓120g的
Code: yar41bwo
SN:Y40C3NHE
6Y120L0040411 通电后马达正常转动,接着就是敲盘,BIOS无法认盘,没有摔过。
估计是磁头坏了,问题是还有救吗?
数据能否恢复?必须要开盘吗?大哥们???

网友:
你可以在安全模式下加LDR看看能认盘了进去检查固件 如果固件没问题的话还敲那磁头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