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刷写SPD的问题

楼主(2009-12-11):
关于刷写SPD的软件SPDtool 能否把SPD的内容读写出来重新编辑后用专用编程器刷写 但发现SPDTOOL保存的数据是SPD后缀的文件
于是请教一下各位哥哥   SPDtool 能否把SPD的内容读写出来重新编辑后用专用编程器刷写
之前刷写主板BIOS的文件后缀名都是BIN的
毕竟用热插拔方法有一定的危险性

网友:
把后缀去掉就行了,它本身就是BIN格式的。

网友:
SPD格式和BIN是一样的,台风读出来的要先转成SPD或者BIN,转的方法我比较原始,先备份一条内存的SPD(随便什么软件,台风也好SPDTOOL也好)然后把要转的台风SPD文件刷到那个内存里,再用SPDTOOL读出来保存,最后用备份的原始SPD还原那根内存

网友:
把后缀去掉可以???

网友:
回LS的  SPDTOOL读出来的直接改后缀成BIN就行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人士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