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元件?

楼主(2009-12-11):
各位大侠看看,电路板上面是L803,元件上没有字。万用表
二极管
档测试两边都通,没有坏吧?
window

网友:
这东西叫磁珠

网友:
这个东西,其实就一根线,外面一个磁环,因为这个玩意上面的频率太高,不加磁环的话,会照个附近元件干扰

网友:
是不是保险?有点像液晶电源板里面的保险

网友:
如果表面没标图形,是电感,两头不通就是坏的

网友:
电路板上面是L803 这个标示一般都是电感 楼主可以分析一下电路 和这个元件的作用 来证明一下

网友(2015-11-09):
电感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