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Mate 3270 报错

楼主(2009-12-11):
一台ACER TraveMate 3270 开机报 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Hard disk 0:~~
WARNING: Immediately back-up your date and replace your hard drive A failure may be imminent
Press F1 to continue

这款刷BIOS好像没有老的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提示硬盘有问题

网友:
硬盘的SMART 功能报硬盘0磁道有问题,要你备份数具,按F1继续------解决可以用magic(硬盘分区魔术师)、DM(硬盘初始化工具)等屏蔽掉损坏的物理坏道,根本不影响硬盘的使用。但是,如果硬盘坏道出现在零磁道上,许多常用的分区、格式化工具可能连硬盘都认不出(如FDISK、FORMAT等).
运行DM执行文件,然后按以下操作步骤进行:
1、 在主画面按“ALT+M”组合键进入高级管理模式;
2、 选择“Edit/ViewParations”菜单(屏幕的右上角将显示硬盘在BIOS中的设置参数 );
3、 按“Del”或“Delete”删除所有分区;
4、 再按“Insert”或“Ins”键新建一个分区,请按照您的使用要求选用分区格式 (FAT12、FAT16、FAT32等);
5.   选择好分区格式后,选择“Cylinders”模式,将“0,XXXX”中的“0”改为“1”,即使用 1号磁道作为0磁道使用(注意:XXXX表示的是分区结束磁道,给根据自己的需要变动数值)。
6、 在保存分区信息之后,格式化硬盘。
至此,硬盘的修复工作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