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加电不亮。

楼主(2009-12-11):
这机器问题是:待机3.3和5V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只能跳到0.14A。偶尔能开机点亮一次。CPU 电感,1.8V电感都没电压。按压北桥,南桥均无反应。。。。。头都大啦
cpu

网友:
不开机、无1.8V都跟南桥有关,0.14 可能也是南桥短路,供你参考。

网友:
ADP3421 3410,,,,通问题

网友:
多数是电感虚了!

网友:
电感虚的话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T23没有3421、3410之类

网友:
一开始,的确有很多个电感虚焊了,但加焊后,仍旧是跑0.14A停止。我测了下MAX1715,除了第7脚无电压,其他均正常。且MAX1718也没PG好信号。跑1715的7脚电路进CPU底座,难道会是CPU底座虚焊?附:换了CPU测试还是跑到0.14A

网友:
我刚刚发的帖子怎么看不到?

网友:
所有的电感我都加焊了,但都没用。测MAX1715的7脚和MAX1718的14脚均无PG好信号。跑电路,1715的第七脚进CPU底座。

网友:
加焊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应该是ADP3203系列的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