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P180屏幕左右抖动后就再也开不出机

楼主(2009-12-11):
机器正在用的时候,屏幕左右抖动后,就掉像掉电一样,只有硬盘在转,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断开电源,再重新开机,CPU风扇转,所有指示灯一闪就不亮了,只有CPU风扇和硬盘在转,不知是什么地方不良

网友:
怎么不说一下检测的过程和电流的大小啊

网友:
看到楼主这样的帖子,我只能说应该不是屏的事,屏线也不太可能。主板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