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BGA 三温区专用 PCB支架 刚完成

楼主(2009-12-11):
刚完成的 针对DIY的 三温区BGA机设计制作的 PCB支架

可以完全适合各种大小PCB板  服务器的也不在话下

活动灵活,拿取PCB板方便快速,整个支架可以左右移动,来定位上下风嘴的位置

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感觉 有点偏大  还是喜欢小一点的不必占用太大的空间

网友:
呵,,看来楼主的热情还一点不减

网友:
太大了没必要那么的大,支架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感觉有点大  不知道上面是用什么加热  好象没有看到上面加热的设备

网友:
这个尺寸并不大 而且这个只是个PCB支架 是针对三温区的特点设计的

如果用过三温区BGA的朋友 会发现 上加热风嘴都是和 下面的第三温区的风口相对的 基本不 需要左右前后的移动  所以PCB板的支架需要更大的活动范围  但目前市面上或是DIY的 二温区BGA机的PCB支架活动范围都比较小,想要改成三温的,会出现大板做U座或是南桥,没办法和下面的风口对位,所以想出了这个支架的方案。

这里也是给想要DIY成三温区的朋友一个参考,希望对大家有点启发。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
材料费 135元左右 没细算 呵呵

网友:
佩服LZ对DIY土炮的热情,前前后后修改了不少次了吧

网友:
看了樓主的設計成品真是集各大廠之精華我想等下半三溫區回焊台完成那可能是目前最大回焊區500×500mm的台子加油

网友:
下面的预热台面积是 240*360 加上支架可以移动  理论支持的主板为 450*450呵呵 很少有这么大的板子的 所以做出成品将会调整尺寸

网友:
所用材料 : 铝材 ;U型小型货架料 ; 直线光轴 ; 光轴支架 ; 高精度滑轨 内六角螺丝若干

工具:小型钻铣床 攻压攻丝机 打磨机 什锦锉 钢丝锯 还有其他常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