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老是吸锡不干净

楼主(2009-12-11):
我的电烙铁是安泰信b的,应该不是电烙铁的原因吧,有几块板子的电容孔中的锡老是吸不干净,最后只剩下孔中薄薄的一层了,只好用小嘴的热风枪反面吹,正面用大头针刺通。请教一下达人,吸锡有什么技巧呀?我看到数码城中的坐诊的专家也是这个牌子的刀头电烙铁,看他们好像都一次成功的。我独报深感,不能与比也。

网友:
用刀头锣铁,加热两个孔,热了直接把电容插进去,不用吸的

网友:
我是这样的:把板竖立固定,用楼上说的烙铁放一点锡,同时加热二脚,过几秒轻松把电容拿下了。把新电容剪适当长度脚,分清正负脚,左手把电容按在二个孔的上面,不要动。右手用烙铁同时加热二孔锡,熔后就轻松把电容插进了。长的脚再剪短成了。

网友:
工具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要看熟悉度了,多操练下,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网友:
我用的是 15元的 黄花牌烙铁-----加4元吸枪---那种高档的东西刀头 适合--拖芯片-----
更多的 还是用 30W的 小烙铁。。。。
主要是多加练习 楼主------么事了 就练习

网友:
呵,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第一个是要用好一点的吸锡棒这个论坛有卖.
第二个是吸锡棒前面要加个高压帽的导管,增加气密性。
第三就是练习,熟能生巧就这么简单。

无铅的板子我都可以吸干净。。。很容易的。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按3#的方法做的

网友:
你用的是吸锡线吧,这个浪费了点,换电容根本不用吸,用刀形头,同时加焊两脚,轻松拆装,多练习几次。

网友:
你用的是那种小的单手操作型的吸锡器吧,那个是不行的。
你得用大的,基地淘宝店有得卖的那种大的不错~

网友:
有些孔的旁边连大面积铜箔的,散热太快,可以用功率大些的烙铁,我换电容都是用黄花40W,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有的空小的吸不干净的就用烙铁打锡融化然后用针戳一下就通了

网友:
电容没有那么复杂  我经常用医用针头  打通孔  把电容焊上即可 注意配合焊锡膏的使用  主要是熟练程度

网友:
方法有很多,还是熟能生巧,
多练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