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g6842jldz原理

楼主(2009-12-11):
如题:

这款板子怎么修,各位指点迷津。外观正常,保险丝烧,换新仍不能开机,准备换电源ic。

网友:
后级没有明显短路情况下才可以换新保险的,所以300V大电容,桥 电源管 这都要查,,,

网友:
烧保险丝,要测四个整流二极管、开关管及周边小元件,肯定有东西烧。

网友:
烧保险的一定要找出烧保险的原因,处理好才能换保险通电的,你这样只会把问题扩大的,单纯只烧保险的在维修中相当罕见。
给你个PDF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