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怎么修

楼主(2009-12-11):
上网本经常自动重启,特别是启动系统的时候。可进系统里看电量还有80%。明明断开了交流供电,却显示在用交流电。当取下电池单独用适配器供电时,本本一切正常没在自动重启过。当用电池供电或既有电池也接上适配器供电时,都会出现频繁的自动重启故障。。。。是电池问题吧,该怎么修???

网友:
首先你找一个确定好的电池插上试试还有没有故障.

网友:
感觉不太象是电池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