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amn6si主板认不到声卡

楼主(2009-12-11):
ALC861声卡,3.3v 和78L05输出5V都有就是没有声音,换了一个全新的861声卡芯片还 没有声音。
应该怎么测量?

网友:
建议你压桥看看,,
我修好几块找不到声音和网卡的 ,有些就是桥虚焊,,,不过是升技的

网友:
声卡的时钟呢? 到南桥的几个信号都正常不?

网友:
功放IC是不是好的哪

网友:
功放IC是不是好的哪  ? 主板认不到声卡,发现不了硬件。插了块独立声卡 也没有声音,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