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1E2004板插诊断卡无代码

楼主(2009-12-11):
技嘉GA-81E2004板插诊断卡无代码,各工作点电压正常,哪位师兄给指点一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没跑马,就是CPU没工作,查CPU工作的各项条件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对啊,. .,.你查看U的工作条件啊 ..在就是去压压桥啊....

网友:
这个不记得是那种CPU座,如果是FPGA的就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