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9-12-14):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如果菜单正常,视频是否正常,如都正常,单单vga缺红色,那这个问题修起来实在太简单了,无非是vga这一路有东西坏了,从vga头1,2,3这几个脚查起,一直查到信号处理那里,问题八九不离十,有示波器的话更方便了,至于拆开后报灯泡错,原来是正常的,只是在拆开后不行,应该是没有装好。看看有没有忘记擦线了,灯泡盖有没有装上,因为他有一个门开关的。还有按键板不要拆下来,要不,没有装上去的话开不了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