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9-12-11):
845的杂牌主板,最开始是触发后马上关机,测了一下各供电,没有短路,试着把IO换掉后,就不能触发了,无意中用手碰到南桥边上的晶振,呵呵,主板触发了,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又不行了,我把32.768的晶振,和与它关联的两个电容,一个106的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请教一下高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问题能引起这个故障的.

网友:
一种是CMOS 供电部分有漏电流,另一个就是供电相关电压偏低了,再就是换南桥了。查下VBIAS 这个信号,还有RSMRST 电压。

网友:
I/O代换没错的话,十有八九南桥挂了。
你上个图,我看是不是我们厂的

网友:
IO是W83627HF-AW的,没有换错,南桥是82801DB,用手碰触发后可以点亮主板(显示屏正常显示)。会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

网友:
一种是CMOS 供电部分有漏电流,另一个就是供电相关电压偏低了,再就是换南桥了。查下VBIAS 这个信号,还有RSMRST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