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4-E SE主板不跑码 请各位进来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2009-12-11):
故障现象:K8N4-E SE主板不跑码
故障主板为华硕754主板一块。不跑码。经过检测没有CPU核心供电。。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都正常
CPU主供电芯片是ADP3186   辅供电芯片是ADP3418
其引脚定义为12345为VID0-4(CPU电压识别脚)11为EN脚24 25 26 27为MOS管控制脚
上假负载12345脚均为0伏电压     上CPU1 、3脚为2.5伏电压245脚为0伏。。CPU均无核心供电。。实在没有办法了。。在此请教各位。。出个意见
现在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网友:
另分享一个我查IC资料的好网站 。。
号称我这里找不到其它地方也找不到。。

http://cn.alldatasheet.com/

网友:
换个3186试试

网友:
没3186了。。用3180代了一下。。还是不行
而且我查了引脚定义的。。只有第七脚不同。。我把第七脚挑起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
还是查一下其他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刚修好一板跟你情况差不多的主板,也是CPU供电不对,没有复位,不过桥供电也不对,换了桥供电的2个供电管就好了

网友:
换个3186试试
没有就加焊,有时加焊就可以

网友:
我刚修好一板跟你情况差不多的主板,也是CPU供电不对,没有复位,不过桥供电也不对,换了桥供电的2个供电管就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attac ... 20cepHHrn7SOKOq0.jp ...
引用 网友A:

回6楼
我测了桥的供电
为1.68伏。。应该是对的吧。。如果不对的话哪是多少???
(汗。。自己估计它应该是正确值)

网友:
晕啊。。现在还摆在哪里的。。。。都来看一下。。

网友:
最最关键的EN电压是多少
都没有测试 !!!

网友:
对。。忘了一个。。。远影版主说的对。。去看一看。。汗一个先。。

网友:
ADP3186不能用ADP3180代换的,虽然引脚差不多相同,但它们的VID值电压表是不同的。

网友:
我也有两块同样的板子没有解决问题,,可能就是3186坏了,可换了还没好,到现在还放在没搞,如果搞定了请把经验发上来,谢了

网友:
好的。。如果搞定了我就放上来。。

网友:
换了ADP3186就行了。会好的,型号要一样才行

网友(2010-01-14):
换了ADP3186就行了。会好的,型号要一样才行
遇见过同故障主板,换3186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