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2S液晶怎么退出调试模式?

楼主(2009-12-11):
一台AOC 712S电源指示灯没反应、黑屏。改装一条高压条之后,屏有显示(白屏、RBG色彩、黑屏不停的转变且按键指示灯也没反应)。好像是调试模式来的。是什么问题各位兄弟急!!!
黑屏

网友:
接信号开机后恢复工厂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