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供电下管问题!

楼主(2009-12-11):
一般上管直接4PIN供电直接过来,下管通CPU!一般上管坏了,就可以直接换,下关坏了是不是最好连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啊?
以华硕为例子,发现好像上管坏了,直接换!下管坏了,换上去以后继续烧,因为经常找不到电源管理芯片代换,所以也不知道这么分析对不对!
华硕
cpu
芯片

网友:
哪个修板的没烧过管子的,多量多看看周围,烧有其烧的道理,找到那杀手,你就明白了。

网友:
至于你说的上管直接换,下管连电管一起换,不是维修的正方向。

网友:
直接用表测。。哪个坏换哪个。。

网友:
CPU下管功率要大一些 换的时候功率不能换小

网友:
是不是要找同型号的呀

网友:
至于你说的上管直接换,下管连电管一起换,不是维修的正方向

网友:
这个不一定,还是坏什么换什么吧

网友:
看VRM周围有无电阻电容损坏
再上下管 VRM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