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开机跑8785请教高手??

楼主(2009-12-11):
此机原本待机电流,O.25 可开机,不亮, 拆机后发现待机时网卡芯片特烫,量下已短路,有料板,拆掉直接换了一个,待机正常了,可,,开机却跑了,8785 什么问题啊,望高手指点下, 我换的 网卡没做好或者是坏的也会这样吗?还是安全芯片及南桥?
芯片

网友:
安全芯片没上吧?

网友:
此机不是X31 安全芯片板载的,。

网友:
是安全芯片不过,刷bios试试

网友:
有刷过一样,正在考虑是不是南桥?

网友:
先别着急做桥,得考虑下上电后各路电压都上齐了没有.

网友:
个人认为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85是不是那个南桥或者BIOS问题 啊
曾经刷了BIOS好过
也是R50

网友:
看有没有装安全芯片 或者刷BIOS

网友:
从87 85开跑就是安全芯片的问题 我修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
此机已搞定,安全芯片坏,因最早是网卡路,所以跟网卡一起烧了,更换安全芯片与BIOS 正常,

网友:
bios和安全芯片一起换啊

网友:
什么是安全芯片,是靠近网线接口的那个很大很高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