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维修显卡的几个步骤

楼主(2009-12-11):
轻松维修显卡的几个步骤

结合这段时间维修显卡的实践,我总结了一些维修显卡的旁门左道,希望大侠不要见笑,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侠补充。
1.擦
我接到显卡,第一步就是用橡皮擦金手指,我认为无论大侠还是新手都应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橡皮最好选用含砂的钢笔橡皮,4.8元两块超市有卖,它能够去除金手指氧化层,多少疑难杂症都是被我轻轻一擦化解掉的。
2.查
第二步是查资料,某些型号的显卡可能在设计上有BUG,存在一些通病,有的甚至被厂家召回了,查到这些资料也就找到了轻松解决问题的捷径
3.看
检查显卡表面,看有没有原件缺失,然后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检修,有些显卡掉阻不亮,任是被我看出来迅速解决掉了。
4.洗
个人认为下面的几个步骤先后关系不一定这么肯定,但我个人的习惯第四步是洗,重点是洗GPU,个人喜好用注射器装无水乙醇洗GPU,极端一点也可以水煮,显卡50%的问题都出在GPU,加焊或者做BGA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不过在此之前我建议你先洗洗GPU,有只显卡花屏我仅仅洗了GPU并没有加焊,居然根治了,用到现在也没有花过。
5.测
用万用电表打AD线对地阻值,测量各元件。
6.排
显卡花屏用MAST排查显存颗粒。
7.焊
加焊显存、GPU,做BGA。
8.刷
刷BIOS。
9.热
这是一个注意点,显卡是个能耗大户,很多故障都是由于散热不好造成的,显卡修好后一定要记得维修散热系统,没有风扇的加装风扇,有风扇的拆开来保养风扇,避免风扇润滑不好,转速不够,造成散热不良,故障重新产生。
10.扔
以上几招到没有搞定的建议扔掉

网友:
对于新手这些能想到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万事起头难,既然选择了维修行业,就只有一个硬道理"修",在维修过程中积累经验,在维修过程中成长,在维修过程中享受成功与失败的喜与乐,不断的更新经验及知识面,最终享受的就不再是"难"了

网友:
感觉学的太多不精,目前只学主板,液晶。以后学笔记本

网友:
我  记性 也不大好,但看过的帖子内容多少有点印象,
帖子内容,以前已经有人发过,而且直接复制过来的
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
否则:视为骗分贴,扣分删帖

网友:
不管楼主是不是复制的,至少有学习价值

网友:
我朋友的电脑 就是显卡的金手指氧化问题 就是用橡皮搞定的 不过是一般的橡皮 楼主经验不错

网友:
呵呵,楼主所说的橡皮哪有卖呀,我没发觉超市有

网友:
让我们尊重下原创作者,再说同一板块2篇或几篇 同样的帖子是不是 浪费论坛资源,又增加大家的浏览量

网友:
楼主写的非常好 对我们新人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钢笔用的橡皮擦效果不错!

网友(2010-01-11):
恩,值得学习,我现在开始学显卡维修

网友:
我来顶上去

网友:
有只显卡花屏我仅仅洗了GPU并没有加焊,居然根治了,用到现在也没有花过。

\
这个问题一般很少!总的来说大多还是得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