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数据问题

楼主(2009-12-11):
一个WD80G串口盘,大量坏道,挂从盘能看到分区和文件,就是不能复制,也打不开,用WINHEX做I盘的镜像,结果没选保存成镜像文件,目标盘直接选了一个好盘上的分区K盘,现在出来的全是LES格式的文件,请问怎么打开,把原文件恢复出来

网友:
各位兄弟帮帮忙啊

网友:
没兄弟知道啊

网友:
最好还是买个效率源的DC吧  可以到效率源的网站看看

网友:
镜像到一个磁盘的结果是,目标磁盘被源文件覆盖,
做出来估计困难

用WINHEX的“按文件类型恢复”去找找看

网友:
谢谢几位,已经放手了,用DE跑了两天两夜不到五分之一,坏道太多了

网友(2010-05-11):
这个损坏得还原没什么意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