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自动上电,黑屏,关不了机

楼主(2009-12-11):
今天接修一台HP V3000 AMD集显,北桥6150。机器很新,貌似基本没用过的样子。。。。晕死了。没发现有摔碰过,拆后发现没进液或烧痕等现象。客户说是在正常使用后的第二天早上发现开不了机了。

开机,0.5左右黑屏而且关不了机,------上电即开机,类似不插BIOS电池的效果!但明明是插着的而且3.0V,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是0.7,或者1.几的电流)----->CPU 一点都不热,重焊CPU供电IC无效,拆掉重换无效,北桥发热正常。(CPU是好的,在别的机子中测过一直还跑了几遍3D……)

直接拆了北桥,重做,结果仍然0.5左右。。。。。。。有一点忘说了,插上笔记本电池却不会自动上电,但用电池开机后也仍然是关不了机。。。。

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EC ??? 电池管理芯片??

这型号的本子一般都是北桥虚,结果这把好了遇到一个烦的……

网友:
直接把北桥换了吧,LZ

网友:
嗯,好的。

我试下

网友:
有很大一部是北桥问题~`而且楼主说不能强行关机~更说明这点~~把北桥换了试试吧

网友:
呵呵,6150坏很正常啊

网友:
纬创的好多机器都是不上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开机电流0.5A应该是没跑码,楼主的这种机器应该是6150北桥问题,很少部分会是CPU座子问题,做北桥时注意CPU座就行了。

网友:
很久没见过你发帖了,  最近忙什么呢?

V3000的 机器 会自动上电,而且 如果第一次没开机 即使插上BIOS电池也会上电,等开机正常一次 装了电池 就不会自动触发了 ,像IBM 的 61的机器一样!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是北桥的问题 ,不过这个机器遇到了也要注意CPU  大晶体 双核的CPU 不容易坏  小晶体的CPU 很容易坏  见得多了看颜色就能判断是不是坏了 有些单核的会变深色 ,祝你好运!

网友:
哈哈,      北桥容易坏!

网友:
可能是 北桥问题 不知 红色童年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纬创的好多机器都是不上CMOS电池会自动上电,开机电流0.5A应该是没跑码,楼主的这种机器应该是6150北桥问题,很少部分会是CPU座子问题,做北桥时注意CPU座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北桥换了新的,还是档在0.5,断线?做桥时很细心周边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掉落的……
(一般都是北桥虚,20个能遇到一个是坏的?这回遇到一个麻烦的,哭死了)

我座下CPU座试下(还真没遇到这款本子座子虚的… 也许这次就能碰到)

谢谢版主帮助…

网友:
很久没见过你发帖了,  最近忙什么呢?

V3000的 机器 会自动上电,而且 如果第一次没开机 即使插上BIOS电池也会上电,等开机正常一次 装了电池 就不会自动触发了 ,像IBM 的 61的机器一样!  根据你的描述,感 ...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大,问候。。。
看到你的回复我老开心了~嘿嘿,谢谢

这个本子BIOS电池已经插上,但只要你接上外接适配器它自己就会自动上电,每次都是这样(就像BIOS电池没插上一样),这本子爱坏北桥(一般都是虚,估计这回命苦真遇到一个真正坏的……)后来换来一个新的不行,再换一个新的也不行(怀疑断线?做桥时掉零件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我很细心的,做之前都拍了照片,习惯了)
CPU一点也不热(CPU已经排除,换在另一台同型号本子上是好的跑3D测试了2个小时)

头疼。。。

先放一边吧,换板学不到东西……不过也修不出来,想哭。。。。

网友:
可能是 北桥问题 不知 红色童年 问题解决了没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呢,前两个联想的修出来了,是显卡坏显存也坏了一颗(显存短路了,还好是短,若是显存不良我还真不知道该拆哪颗,显存的锡珠也太小了)喜欢挑战,修好一个东西很开心,但是还是先静下来向师傅学习吧。。。

努力潜水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我那个是是可显示,但是关机后电流还是在0。34,请问你那个修好没

网友:
换个北桥吧  老大 以前一个DV2000的 机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个HP  CQ40的机子进水,修开后,不能强行关机

网友:
就是GO6150问题了,换个应该就好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没?很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麻烦楼主朋友解决以后详细说一遍。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我那个是是可显示,但是关机后电流还是在0。34,请问你那个修好没
引用 网友E:

14楼我的与你故障一样,也是可显强行关机后电流在0.4左右,量CPU供电都有1V左右,已换EC、SB、NB及各供电芯片都没好,你那板好没?

网友:
有经验的朋友请出来解答一下,期待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呀

网友:
V3000开机无显一般就是6150坏了

网友:
我认为也是北桥坏,V3000出故障就是桥开焊或显卡开焊,其它故障还没遇到几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南桥的1.5V供电短起的?我遇到过这种板跑0。5A的,开始想也没想就重做北桥了,后来才发现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关不了机和北桥没太大的关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