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块主板,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09-12-11):
主板:ECS跟联想代工的775座,2代内存,AGP显卡槽。 具体型号忘了
   故障:主板开机复位灯常量,主板不复位。
   步骤:先是一个跟我一起修主机的同事在修,他修了会我接手修。拿到板也没怎么看,开点测电压,无1.5 (自然无CPU 电压),内存供电1.8的变成了2.5,感觉偏高,但是此板现在无1.5,就没有管它。测1.5场管G极和D极都无电压,D极与一个大功率的场管5N03的S极相连,5N03的D极有3.3V,但是G极无电压。跑线路发现此G极与LM324的8脚相连(其实板的芯片上并非标的LM324,是一个与LM324一样的放大器,型号记不清了), 我们都知道LM324的工作原理是当 + 大于 — 时输出端输出,又测10脚电压1.19,9脚电压0V,测到这就觉得奇怪,又测了其它正向输入端和负输入端,发现其正向输入端都有1.19或2.5的电压,负输入端全为0V,感到疑惑,再测LM324的4脚VCC,竟然为OV.晕!通过跑线发现为PCB烧断线。接线后主板1.5供电有了,全部接上直接亮机。在取下显卡时发现A1脚视乎有点偏离,再测烧断的那12V供电竟与AGP的A1脚相通。现在回想应该为插AGP显卡是短路把A1脚的12V烧断线,导致LM324无VCC供电,主板无1.5输出才不复位的。 后来为了减少返修,我还是拿了根新的槽用850加洛铁换上。至此此板彻底修复。  对了还说说那个内存电压,此主板在不上内存时,电压为2.5,当插上内存后变为1.8。应该为正常的吧! 反正原装机就是怪得很。

网友:
运放芯片我都很少去测供电的,看来以后要注意

网友:
LM324一般坏的少

网友:
上DDR2  AGP显卡的原装机

网友:
请问楼主,你说的1.5场管是北桥供电管吗?
我是新手 不要笑我

网友:
错别字太多,看起来别扭

网友:
LM324  还真的没学习过。。呵呵   今天看到楼主帖子算是懂了些。不过LM324坏的还是比较少的。。还是要谢谢楼主的!!!

网友:
“内存供电1.8的变成了2.5,感觉偏高,但是此板现在无1.5,就没有管它”

为什么会这样考虑呢?

网友:
内存供电2.5V是高了,但是还可以用这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