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工作一个小时按键盘任意一个自动关机什么问题呀 ...
方正R211工作一个小时按键盘任意一个自动关机什么问题呀?

楼主(2009-12-11):
方正R211工作一个小时按键盘任意一个自动关机什么问题呀?
自动关机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台IBM T4类似问题,是H8S的问题,换检查一下KBC吧

网友:
也有可能键盘是坏的哦 楼主

网友:
你先装个系统在换个键盘在换个IO看看

网友:
键盘换了 系统装过
在刚开机时没问题 工作一个小时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
查KBC 或者南桥 因为南桥管理这些

网友:
南桥可能大一些啊

网友:
到我发的BIOS里面找一个刷吧

网友:
就是南桥问题,IXP460的,这个板子不容易做好。 最好是先给客户报风险。。

网友:
LZ我说的,可信可不信,

网友:
修好了是CPU的问题

网友:
CPU坏了吗?想不明白

网友:
是CPU的问题 用了一上午了到现在没出问题 以前开一个小时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