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捷硬盘怪事一例

楼主(2009-12-11):
一块装有160G稀捷硬盘的机子,开始检查找不到系统,于是开始装系统,装几次系统后还是提示找不到系统,用MHDD检查很正常,拿到其它机子上用很正常,拿其它硬盘接到这台机上主机也一切正常。大家有遇到类似的吗,该怎么办??是主板问题还是硬盘?

网友:
如果排除数据线的问题。那就是设置问题了。在BIOS下可正常识别吗。。

网友:
把这块硬盘换到其他的机器上怎么样?

网友:
在BIOS下可以识别,数据线也换了,这块盘拿到其他机上一切正常

网友:
清零过了吗?还有硬盘是IDE的还是SATA的,IDE跳线不对也会这样的

网友:
建议低格下看看 不行的话固件可能有问题需要用3K做下SF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几台联想机子这种问题
接硬盘拿到其他机子上能用,故障机他硬盘也能用!
硬盘ERASE也没用,

网友:
可能是硬盘和主板的兼容性问题吧,虽然很少见。

网友:
最好还是低格下试试!

网友:
用效率源希捷专修修复ATA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