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短路自动保护

楼主(2009-12-11):
美格纯平断开二次升压电路通电电源灯亮,接上电源灯不能亮,查到是一个管子的中间脚与行管的中间脚相连,那个管子烧坏了,我没有同样的型号换上,请问那位高人可以帮帮忙,看那个管子可以代换?
           管子的型号是   FS3KM
                                       10A0546

                   大哥们,拜托!

网友:
这个是个N型的MOS.参数500V 3A,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都可以代换,譬如最常见的7N60

网友:
多谢板主,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