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真是火了,七彩虹X1600PRO显卡,一下子就黑屏了

楼主(2009-12-11):
一块七彩虹的X1600PRO的显卡,这个显卡进XP后,或者就是有时开久一点,在DOS下也黑屏。点亮一点也不花屏。我量过电压全对。
后来我加焊上面的所有MOS管子,还有换了上面的所有电容也一样,开2-3分钟就黑屏了,当黑屏后我再量显卡上一切电压全对,我想问下子,
是不是GPU坏了,还有虚焊了。我没成BGA加焊着。真是恼火啊。高手们来说下子。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GPU,有可能是GPU工作一会,发热脱焊,导致刚开始可以显示过一会不行的现象

网友:
核心虚焊的可能性较大,但不排除核心问题

网友:
重做一下BGA,不过X1600的卡重做时要注意加热的时间~~